【原创】这个错误怎么解决了?

楼主:
调试出现:chosen derivative (msp430f133) and actual hardware(device unknown)
do not match.
大致的意思是说:选择的器件型号和实际硬件不匹配。
可是在IAR的环境里我选择的是MSP430F133,本人目标系统用的片子也是msp430f133。
用的仿真器是FETP430IF1.3。
望高手执教一下了。
急呀

网友:
应该还是匹配文件的问题,你还是要具体的查看一下。你的IAR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希望高手出来指点迷津~~~

网友:
你选择的芯片与实际芯片型号不一致呀,修改OPTION

网友:
请说的详细点吧,你的IAR是哪个版本的,还有你的仿真器具体型号,以及在哪里购买的,按常理硬件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错误基本上应该算是芯片选择型号出现不匹配,如果牵扯到硬件,也就是芯片不是F133的,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还是要具体的分析。

网友:
很有可能是片子少了

网友:
怎么会把芯片烧了?你是如何供电的呢?

网友:
试一下几个办法:
1 从TI网站上download最新的IAR workbench
2 如果1做完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查看option里面的config中的.xcl文件,是否和你所用的芯片一致。
3 如果2也做完了,查看option中的芯片选型是否对

如果还是不行,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