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2-01):
求助
【求助】我打算选430芯片做频率测量,测量范围100K~200K(无丢失),RAM大于1K,串口1个,没有其它特殊要求,请大家帮忙选型,谢谢!
测量

网友A:
好像不行啊

网友B:
MSP430F14X,MSP430F15X

网友C:
由于我还没有细看430的资料,不知道当能够测量100K~200k频率时,外部时钟得用多少,内部时钟倍频到多少?只所以要用到1KRAM,一则程序有大量的运算,包括浮点数运算,分段抛物线叉值等,还有大量的参数
我现在用的是C8051,内部256字节,外部1K,但是这个片待机时,电流有点大,5mA,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D:
自己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