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430的C编程环境调试时,WATCH窗口为什么不能写入观测变量呢?

楼主:
请教:IAR 430的C编程环境调试时,WATCH窗口为什么不能写入观测变量呢?是使用方法有问题还是这个版本不支持??我使用的是最新的4K限制版,我写入一个C程序中的变量后,总是显示出"un××aila××e" 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呀?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教,谢谢!

网友:
好象局部变量不行,全局变量才可以

网友:
局部变量要到作用域才能看得见

网友:
那怎么到作用域呢?

网友:
就是运行到局部变量定义的函数内

网友:
上面说得都对,还有的就是3.20a的版本不能写入,也不能直接修改memory内的数据和寄存器的值,你可以试试.如果是,那你最好换一个版本.3.10A和3.21A的就很不错的.

网友:
打开工程Option设置,在ICC430――――PreProcessor中加入你自己的路径

C:\INCLUDE 则C:\INCLUDE目录下*.H 文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这个在旧版本里可以找到include项,可在3.0版以上就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