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430不用的引脚必须接地么??
howard_lewes
howard_lewes

网友A(2004-12-07):
430不用的引脚必须接地么??
我用的149的端口P5.2和焊盘之间断了,我把它悬空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因为实在焊不上了!
谢谢!
问题

网友:
悬空没有问题,建议把它的方向设置为输出。

网友B:
谢谢,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C:
经过测试,多余的I/O口接地并且设置成输入口,这样功耗低而且稳定性好

网友D:
真的吗?我还以为不用的口就不用处理了呢

网友E:
引用:
我用的149的端口P5.2和焊盘之间断了,我把它悬空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因为实在焊不上了!
谢谢!
设置为输出低也是可行的

网友F:
都设成输出

网友G:
接地设成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