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口设置使用问题.

楼主(2004-12-10):
请教P口设置使用问题.
如果我将P5口的第0,1位设置为输出,其余位设置为输入:
P5DIR = 0x3;
如果我向P5的输出口送数据:0XFF
P5OUT = 0XFF;
这时P5口的0,1位输出为1,请问P5口的其余设置为输入的位这时受到影响吗?
就是说:送输出口的数据会影响到这个口的输入位吗??
出口
数据
影响

网友A:
不受影响的,

网友B:
不受影响!P5DIR决定是输入,输出。P5OUT只是决定要输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