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一下!简单的

楼主:
本人用TIMERB3每隔几毫秒产生一个中断,并且P2口接按键(F133),使用P2口中断进行一些按键操作,但是现在感觉按键操作很偶尔的才会有反应,而且是按了很多次可能才会有一次反应。
我估计是和定时中断产生冲突了,问可有什么解决方按。

网友:
不可能,是你的软件没有处理好!我用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按键中断处理程序有问题

网友:
我用4个按键处理万年历,显示用timer_b处理就没有问题

网友:
啊,真的   我在改改程序

网友:
我感觉还是您的中断处理问题,对键盘的处理是否采用消抖动?

网友:
键盘非要用中断??,键盘抖动怎么处理

网友:
习惯上我比较喜欢用查寻.

网友:
有听说是在键盘中断后再启动一个定时器延时,在定时器中断的读键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