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 F149与 RS485的接口怎么处理的,就是485输出的5V高电平,怎么降低到149能承受的范围内,谢谢

楼主:
【原创】请问 F149与 RS485的接口怎么处理的,就是485输出的5V高电平,怎么降低到149能承受的范围内?谢谢

网友:
电平转换:5V->3V.
根据你的通讯速率,兼顾考虑一下转换速度.

网友:
电阻分压行吗?

网友:
可以的,或者直接用3485更可靠

网友:
这种情况,理论上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介意功耗的话.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5V的485片子的话,你可以搜索一哈,以前的帖子有关于这方面的电路,呵呵

网友:
把485的vcc结3v就行

网友:
楼上的说:把485的VCC接3V电就可以,有点疑问,楼上的本人这样用过没有?????我用的是3485,片子好贵啊~~~~~~~期待你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