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调试,接收到总是00?

楼主(2004-12-08):
【求助】串口调试,接收到总是00?
我现在作一个串口发送的程序,
只要能发送就可以,但调试助手接收总是00?
还不知道为什么?
多谢帮忙指教!!
程序

网友A:
波特率的配置先看一下,或者把您的程序贴上来,让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的板子在复位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00的,你看看你的程序跑的正常吗?比如看门狗!

网友C:
你可以单步跟踪看一下程序是不是
buf里面是你想要发送的数.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TX输出端的波形,没有的话在网上下一个使用音频接口的示波器也行,

网友E:
看看TXD脚还有没有跟其他器件相连(232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