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采集Pt100和温度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
AD采集Pt100和温度信号如何处理?

如何应用内部测温来实现冷端补偿?

高手指导以下c的程序啊!

网友:
PT100要冷端补偿?

网友:
Pt100不用,K热电偶用

网友:
采集到的数据经过ADC之后,需要将转换后的数值换算为实际的电压,然后按照电压和电阻关系将电压转换为电阻,然后再通过查表法,将电阻和温度对应起来,温度不就出来了!

网友:
问题是怎么查表?

网友:
不用查表,计算!近似一次方程

网友:
怎么计算呢?Rt=R0(1+At=Bt^2),现在已知Rt,R0,A,B;要求出t,没法实现啊!

网友:
算的话好像不行吧,因为每个厂家的pt100都有区别的。最好还是最小二乘法分段拟合,这样最接近实际,精度最高

网友:
引用:

算的话好像不行吧,因为每个厂家的pt100都有区别的。最好还是最小二乘法分段拟合,这样最接近实际,精度最高
好深奥,什么原理?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算的话好像不行吧,因为每个厂家的pt100都有区别的。最好还是最小二乘法分段拟合,这样最接近实际,精度最高
我用的PT100都是线性的,用一个方程就能解出来

网友:
引用:

我用的PT100都是线性的,用一个方程就能解出来
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都要最小二乘法拟合。如果计算公式的话精度不是很高(或者说是偷懒的算法)。因为不但厂家直接有所不同,而且同一厂家的pt100也有不同。我们做试验的时候都是全部标定。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要求的精度如何,反正我们做的都要标定.要是能用个方程就搞定,不知要省多少事,但那精度远不能满足要求,倒想请教一下是如何做的.

网友:
引用:

我不知道你们要求的精度如何,反正我们做的都要标定.要是能用个方程就搞定,不知要省多少事,但那精度远不能满足要求,倒想请教一下是如何做的.
交流一下,我们的测量的是0-100度的,然后每隔5度在衡温巢里稳定10分钟,然后读出数据,上航程和下航程取平均值,然后重复这样几次,再求平均值。最后最小二乘法拟合。
你们呢??

网友:
按分度表做。

网友:
我现在用查分度表做了,表里step=50度。

网友:
LZ现在的系统做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现在的系统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这样的系统,但是遇到不少问题。楼主可否帮忙解决以下?

网友:
回复了好几次都不让回复啊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