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2个简单问题

楼主:
1、如果使用外部晶振,软件需要怎么设置,我用的是32.768khz,可以变成多少M,如果用默认状态,那工作时是多少阿?
2、在C430编程时发现在子程序中的局部变量,不知为何不能被正确调用,好像就不存在似的,在编译时也不报错,把它们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正确使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郁闷中!

网友:
1、可以到8M,默认时是700K-800K(1XX)或1M(4XX)
2、局部变量只在子程序中才有效

网友:
使用外部晶振时,需要在BCSCTL1中设置一下。具体如何设置,请参考魏小龙书P123中的介绍。
最多可以到8M。
子程序中的参数需要参数传递,不能直接调用。

网友:
如果我想把外部晶振定为8M,BCSCTL1该如何设置

网友:
32.768khz可以变成多少M?
没听说过!

网友:
你的意思是是系统频率吧???
1xx和4xx的寄存器不一样的,具体可以看datasheet.要想设置多少,你可以接个频率计监测,最准确了.
如果工作温度范围比较大,可以考虑fll.
Good Luck!

网友:
我用的是msp430f147,总觉得外部晶振没有设置好,程序运行得很慢,我现在用了个8M的晶体。
如何设置阿,请指教!谢谢!

网友:
1x的DCO没有锁相环,输出频率随温度变化,4X有锁相环DCO频率很稳定!
32.768KHZ可以倍频使用最大---8M.

网友:
BCSCTL1中有个XTS,选择高频时为1

网友:
引用:

1x的DCO没有锁相环,输出频率随温度变化,4X有锁相环DCO频率很稳定!
32.768KHZ可以倍频使用最大---8M.
呵呵,可以使用软件fll啊.
---------------------------------------------
问楼主: 楼主说的8M,应该接在XT2吧?

网友:
不是! 可以通过DCO产生高频信号!

网友:
想知道一点东西真难

网友:
现在在上面加了两个晶体,在xt1in,xt1out接的32.768KHz,在xt2in,xt2out接的是8M的
而且作了设置如下
void init_mcu_clk(void)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 = 0x07;
BCSCTL2|=0x88; //选择XT2为MCLK的时钟源
do //等待时钟源转换完成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 & OFIFG)==OFIFG);
}

感觉还是速度不很快,不知道为何???(比原来好像快点)

网友:
不够快可能是没油了吧!加点油试试!

网友:
BCSCTL2|=0x88; ???
不会是笔误吧?
BCSCTL2 = 0x88;

网友:
软件上似乎没什么问题,你再看一下硬件,比如电容什么的选的是否合适?!

网友:
再问一个简单问题
我现在在没有加电容的情况下,测的mclk输出端为8M,aclk为32.768k,SMCLK为8M;
我觉得不加电容也可,不知各位有意见否???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