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何将数组定义在代码区?

楼主(2004-12-12):
请问一下,如何将数组定义在代码区?
就像51里那样,定义在code区
这样可以减少ram的消耗
请问如何实现呢?
如何

网友A:
我用的133
内存不够用了,想把那些个数组定义到code区,好像不行啊,请问如何做?

网友B:
应该只能是常数数组,用const

网友C:
我用const定义了后,发现不能传递该数组的地址了阿,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D:
而且,我发现好像对内存消耗减少没有多大的用处阿

网友E:
常数数组应该可以传递地址,读操作没有什么不同(不能写),对内存的影响也就是数组本身的大小

网友F:
我定义为const数组后,在调用的时候也必须使用const指针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