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软件看门狗,谢谢

楼主:
关于软件看门狗,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
不太懂,请大家讲讲,谢谢!

网友:
引用:

关于软件看门狗,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
不太懂,请大家讲讲,谢谢!
“软件看门狗”?不吝赐教!

网友:
设置好看门狗复位时间,然后定时喂狗

网友:
如果我的系统已经休眠了,该怎么喂狗,是不是要用个定时器,定时退出休眠,喂狗??????

用过的大侠们,帮帮小弟~~~

网友:
刚做了一个测试程序:

#include "msp430xE42x.h" // Standard Equations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FLL_CTL0 |= XCAP14PF; // Set load capacitance for xtal.

IE2 |= BTIE; // Ena××e BT interrupt

BTCTL = BT_ADLY_500;

WDTCTL = WDT_ARST_1000;

_EINT();

while (1)
{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_ISR (void)
#else
interrupt[BASICTIMER_VECTOR] void BASIC_TIMER_ISR (void)
#endif
#else
interrupt[BASICTIMER_VECTOR] void BASIC_TIMER_ISR (void)
#endif

{
WDTCTL ^= 0X3300+WDTCNTCL; //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用0X3300,不能用0X5A00,
//WDTCTL |= 0X5A00+WDTCNTCL; //不能用WDTCTL |= 0X5A00+WDTCNTCL.
//WDTCTL = WDT_ARST_1000; //可以用这条语句。
}

网友:
引用:

如果我的系统已经休眠了,该怎么喂狗,是不是要用个定时器,定时退出休眠,喂狗??????

用过的大侠们,帮帮小弟~~~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也一直困绕着我!以前也好象讨论过!不过好象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低功耗和看门狗好象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不过你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有定时器可以用,要么就干脆进低功耗前关狗出低功耗时开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