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没有用430单片机作过菜单呀,欢迎说说思路

楼主(2004-11-15):
各位大虾,有没有用430单片机作过菜单呀,欢迎说说思路
各位大虾,有没有用430单片机作过菜单呀,欢迎说说思路。就是有三两个按键和一块液晶,按动一下其中一个按键,液晶显示不同的菜单,按动另外的按键可对内容进行修改,或者移动光标等操作,欢迎作过的同志提个思路,用C语言编写。
菜单
按键
C语言

网友A:
和51单片机一样,我最多做到5层

网友B:
能说一下具体的思路吗?

网友C:
把静态的页面作好,每个页面设置不同的状态,对应该状态进行修改即可了,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各位大虾,有没有用430单片机作过菜单呀,欢迎说说思路。就是有三两个按键和一块液晶,按动一下其中一个按键,液晶显示不同的菜单,按动另外的按键可对内容进行修改,或者移动光标等操作,欢迎作过的同志提个思路,用C语言编写。
我也想知道这个方面的问题,我现在可能只用三个,或者更少两个
一个可能做菜单A
一个做确定吧B。
我想只能是按A键可以进入不同的菜单,按一下进入一个菜单
按B键可以确定进入此菜单

网友D:
引用:
把静态的页面作好,每个页面设置不同的状态,对应该状态进行修改即可了,个人意见。
那是不是写程序时需要用到指针了

网友E(2004-12-19):
可以用变量传递菜单号的,这个变量的值和相关的按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