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弱弱的问题:iar怎么生成下载用的txt文件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设置 XLINK -> OUTPUT ->other ->msp430-txt

网友:
选为发行版本就行了.

网友:
用AQ430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txt文件到哪一个文件夹里面去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bug》ojb

网友:
最好用DEBUG的版本,Options---》linker----》Output  先选择other  中 msp430-txt.在选择上面的output files。

针对 3.42以上版本.

MSP430 讨论群  117118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