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430单片机的ad输入RC滤波电路的电阻电容一般取多大?

楼主:
请问版主,430单片机的ad输入RC滤波电路的电阻电容一般取多大?我的数据显示不稳定,我怀疑是输入滤波不太好,我的程序中已加入了软件率波,但效果不太好。

网友:
引用:

请问版主,430单片机的ad输入RC滤波电路的电阻电容一般取多大?我的数据显示不稳定,我怀疑是输入滤波不太好,我的程序中已加入了软件率波,但效果不太好。

5欧姆的电阻,104的电容吧

网友:
数据显示不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外置基准电压,滤波电容一般取100uF。

网友:
引用:

数据显示不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外置基准电压,滤波电容一般取100uF。

老大你这个滤波好像太大了吧

网友:
不大不大,主要取决输入模拟电平的纹波大小。

网友:
我用的7135的rc滤波参数是100K的电阻加上0.1uF的电容,这里的我不太清楚。请大家讨论,不过我也觉得楼上的100uF有点大。二楼的5欧姆能不能起到消减高频脉冲的作用?我觉得10K差不多(确切的不清楚)。有没有其他的见解,并说明原因。

网友:
引用:

我用的7135的rc滤波参数是100K的电阻加上0.1uF的电容,这里的我不太清楚。请大家讨论,不过我也觉得楼上的100uF有点大。二楼的5欧姆能不能起到消减高频脉冲的作用?我觉得10K差不多(确切的不清楚)。有没有其他的见解,并说明原因。
大哥你电阻太大,会影响灌电能力,而且电阻太大,会把电压拉下来的

网友:
不过我总觉的5欧目小

网友:
引用:

不过我总觉的5欧目小
51欧姆好了
我很喜欢用这么大的
5 欧姆是小了一点

网友:
用示波器测430单片机的ad输入电平的纹波,看一看是高频干扰还是低频干扰,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