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位LED数码管如何显示小数点?

楼主:
看到题目是不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啊?很容易的问题是吧?!

不过我现在的使用环境大有不同。

因为AD采集很多种数据,再加上用户的量程设置等不同,实际送显示时,先不考虑小数点位置(比如现在送显19.58,送显的是1958,而小数点位置在后面考虑)
小数点位置通过设置专门的寄存器来决定小数点在哪一位上。

但现在很麻烦的是:确定了小数点位后,如何配合原来data的送显示?因为牵扯到有小数点位要重新取段码!这样一来的话,原来的送显程序如何配合我小数点位的变化来修改?

做过数显表和高手指导一下c程序的思路吧!

网友:
你应先判断显示那些数据,(比如说1958)然后再判断小数点的位置,再相应的修改相应的位的段码,把小数点加上,然后再送显示。大家都是这样

网友:
具体的程序流程中怎么改段码?

网友:
如果高电平显示,则用或如果低电平显示则用于指令,修改小数点位就行了

网友:
已经ok了。我采用的是判断扫描位与小数点位是否一致,一直就显示小数点。

网友:
那样小数点就不浮动了

网友:
现在没做LCD,不过我以前用过带LCD的芯片时没那么多问题,我是先做一个存储区把要显示的数据都处理完后再送到LCD驱动器上的.

网友:
可以浮动,先在设置小数点位前通过计算表明小数点位的位置,放到主循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