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梁工及各位大侠

楼主(2004-12-27):
求教梁工及各位大侠
我用MSP430F149做 AD转换,当电压信号直接加在输入管脚(P6),能够实现比较精确的转换,但是如果是将电压信号经过一个LM324电压跟随之后,再转换出来的值,就会上升很多(03xx上升到08xx),而输入管脚上的电压值还是和加LM324之前一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有什么解决方法,恳请帮助。
信号
能够

网友A:
检查程序,硬件

网友B:
LM324的输出有没有负载电阻,比如接一个10K的试试

网友C:
原先输出电压源的输出阻抗是否有问题.

网友:
LM324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