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也是449液晶的显示问题(P5.0和p5.1复用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449驱动液晶显示,我把P5.1和P5.0作为输入的I/O口线使用,P5口的其余引脚作片内外设,我在程序中加了设置:
mov.b #0fch,&P5SEL
mov.b #00h,&P5DIR

程序输入芯片后,上机运行,发现P5.0和P5.1还是有液晶的驱动信号(阶梯波),P5.0就是不接负载,而是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液晶的显示也不正常(液晶的输出引脚被强行加电?),断开10K电阻,显示就好了。
请问斑竹和各位大侠,上面的现象是什么原因,是不是P5.0, P5.1不能作为复用的口线,而只能做为驱动液晶的S0, S1使用?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试试是可以的,不过估计试了也白试,除非P5SEL的定义和别的口线的PnSEL不一样,我在别的口线上已经复用成功了呀(P6口就是1个AD输入脚,其余引脚和时钟芯片、EEPROM通讯,P1口是一个PWM引脚,其余作按键输入脚,别的口线大部分都被使用),就是P5.0 , P5.1不行,
现在我的印制板已经做好,449也已经焊上去了,虽然449还有一二个空的引脚,但现在修改已不可能, 只有求助斑竹和各位大侠。

网友:
还有人帮帮忙吗?

网友:
引用:

试试是可以的,不过估计试了也白试,除非P5SEL的定义和别的口线的PnSEL不一样,我在别的口线上已经复用成功了呀(P6口就是1个AD输入脚,其余引脚和时钟芯片、EEPROM通讯,P1口是一个PWM引脚,其余作按键输入脚,别的口线大部分都被使用),就是P5.0 , P5.1不行,
现在我的印制板已经做好,449也已经焊上去了,虽然449还有一二个空的引脚,但现在修改已不可能, 只有求助斑竹和各位大侠。
“估计是白试”就不试了?你这样的态度让人很失望。

网友:
引用:

我用的是449驱动液晶显示,我把P5.1和P5.0作为输入的I/O口线使用,P5口的其余引脚作片内外设,我在程序中加了设置:
mov.b #0fch,&P5SEL
mov.b #00h,&P5DIR

程序输入芯片后,上机运行,发现P5.0和P5.1还是有液晶的驱动信号(阶梯波),P5.0就是不接负载,而是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液晶的显示也不正常(液晶的输出引脚被强行加电?),断开10K电阻,显示就好了。
请问斑竹和各位大侠,上面的现象是什么原因,是不是P5.0, P5.1不能作为复用的口线,而只能做为驱动液晶的S0, S1使用?

在此先谢过了!!
MSP430的LCD的SEG口只有和I/O口复用,且同一组内任何一个SEG口不做为LCD的SEG口用时,才方可作为I/O口用,否则,不能作为I/O用。这点同MSP430 的OTP系列不同。

网友:
引用:

“估计是白试”就不试了?你这样的态度让人很失望。
现在我已把P5.1, P5.0口线复用试成了, 虽然解释不了,但还是传上来供大家参考。
我程序中LCD初始化的时候有:
mov.b #LCD4MUX+LCDON+LCDSG0_6,&LCDCTL /*选S0-S35为段口,我的液晶是4*32 */

现在我把它改为:
mov.b #LCD4MUX+LCDON,&LCDCTL
就可以了。

即不选液晶的驱动段, 按理液晶应该工作不了,但是我改了以后,液晶工作正常,而P5.1, P5.0也成为I/O口线,输入和输出我都试过了(我用的449是FLASH的,不是OTP的)。

网友:
不选液晶的驱动段,液晶可以工作吗?没试过

网友:
你所选择的段线数如果已经把某个口包含进去了,那这个口的SEL就不再起作用了,而只能作为段线功能,这点好像在任何资料里都没说明,失误。

网友:
引用:

你所选择的段线数如果已经把某个口包含进去了,那这个口的SEL就不再起作用了,而只能作为段线功能,这点好像在任何资料里都没说明,失误。
这位仁兄说的没错,当某个引脚一旦被选做了LCD的段线(也就是Sx)之后,PxSEL就不能再控制这个IO口了,这一点在魏小龙的书里有提到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给出了不用做Sx的段线用于IO口时的例子,楼主可以找这本书来看看,大致就是这样的:由于一个字节显存的8个bit如果在4MUX方式下工作,它控制两个Sx口,如果要这个引脚输出1,那就就把这个显存中对应的4个bit全部置1,如果输出0,则全部清0。如果4个bit中的内容不一样,则输出不稳定。

网友:
引用:

不选液晶的驱动段,液晶可以工作吗?没试过
有LCD4MUX,实际上就再不需要LCDSGXX了。

网友:
长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