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焊430片子的时候有没有用到助焊剂?

楼主(2005-01-08):
大家焊430片子的时候有没有用到助焊剂?
大家都用什么助焊剂?
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糊状的(即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助焊剂?
助焊剂

网友A:
引用:
大家都用什么助焊剂?
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糊状的(即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助焊剂?
不用,用松香水固定一下
直接用烙铁焊

网友B:
好像用助焊剂更容易一些。

网友C:
焊盘上有焊锡,先对齐管脚,再用松香水固定好芯片,就可以直接用烙铁焊,焊的时候也要先四面焊几个管脚,以便能固定好芯片,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D:
有!稍贵一些.
引用:
大家都用什么助焊剂?
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糊状的(即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助焊剂?

网友E:
不用,我直接用焊锡,首先在焊盘上上锡,然后对齐片子,焊上四个角,。。。。
固定片子的时候要有耐心。

网友F:
还不会,都是让美眉给我焊的,晕啊

网友G:
有负责电装的师傅告诉我,助焊剂一般都有腐蚀性,最好不用。

网友H:
用助焊剂,很好焊的,几分钟就焊完了,为防止腐蚀,用洗板水(清洗剂)洗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