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紧急求救
longxin
longxin

网友A(2005-01-06):
紧急求救
各位高手:
我现遇到俩个问题,紧急请教:1、我用I/O口下降沿中断触发方式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需要将出发方式改为上升沿触发,这时I/O口输入还是0,在我改后,程序就跑飞;
2、我现在用的复位电路是用的电阻(100K)与二级管并联后和一电容(0.33U)组成的。在我使用过程中发现,使用电池能够正常复位,但在使用稳压电源时怎么也不能正常复位。
请帮帮我,谢谢各位!
程序
稳压电源
电池

网友B: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能这样用吗?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把复位电路改变成一个可靠的电路。具体的是:一个二极管和一个100k的电阻并联,然后和一个电容串联后接地。另外一端接一2k的电阻接到复位端

网友C:
i/o口加下拉电阻

网友D:
利尔达不是有它的经典电路图的!下载来看看,我用了,效果很好!就象2楼说的

网友E:
Wuxbfl 的问题是一个中断嵌套的问题。你在第一次上升沿触发进入中断后,为第2次下降沿触发做中断服务前,应该做一些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调整你的堆栈指针SP,以及保证在退出中断前,最好返回主程序的地址的恢复工作。这个返回地址、原先的工作状态地址和堆栈指针SP的调整,必须小心处理,错一点点,程序肯定就飞了。
程序飞逸的原因是堆栈指针SP的改变。在退出中断时,SP没有指向中断程序应该返回的地址。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我也是这样使用的。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先设置停止触发,在更改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