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ART

楼主:
我用2个MSP430做串口同步通信模式,主机发一串数据给从机,请问各位大大:

从机URXBUF收到一个数据后是否要清空才能接收下一个数据?
过程: URXBUF收完一个数据;IFG=1;中断服务中读出数据;中断完IFG=0;这时候是否URXBUF自动清空,因为URXBUF满时IFG=1?
下一个数据来时候才再次进入中断?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吗,高手指点啊!

网友:
URXBUF收到数据进入中断后,只要一个mov.b将里面的数据读出,IFG就自动复位了.就可以接收下一个字节,产生新的中断IFG了.

网友:
谢谢,再请教if(U0RXBUF== 0X01)后是否IFG就自动复位了?
我发送{1,2,3,4,5,6}到从机,跟踪后发现从机不能按1到6的顺序收到,而是随机收到其中一个数,
请问斑竹如何解决,保证收发准确同步,我头快暴了!!!!!!!!!!

网友:
呵呵,看来你真的调这个程序好久了啊.
if(U0RXBUF== 0X01)是判断,不是赋值啊. 当然不会清中断标记了.
可以
unsigned char Var;
Var = U0RXBUF; //读取U0RXBUF的内容,IFG自动复位.

网友:
搞定了 谢谢ING

网友:
大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是怎么调试的?

大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调试的?我也想作SPI试试。

网友:
我的问题出在定义数组上,
欢迎交流经验,我也是刚开始的菜鸟。
请教斑竹和高手,我定义2个数组
unsigned char data[20],data1[20];
在程序中往数组中放数据,data占用RAM开始的几个地址从&200h开始,后面程序自动用&200h做其他处理时候就把数据冲掉了,怎么定义数组才能让它占用RAM后面些的空间?定义几个数组,发现RAM自动让最进用到的数组占用从&200h开始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