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汇编 编430的程序吗?没有 有问题请教呀

楼主:
谁能给我解释清楚   启动  I2C 时  为什么只是  通过来控制 I/O  的方向   来达到 启动的目的????????

网友:
硬件要有上拉电阻.软件首先清零PNOUT,当要输出低电平时,置成输出,当要输出高电平时,置成输入.

网友:
请问你有QQ 吗或是别的什么 的  我好详细的问你  其实我还有点不明白 ,

网友:
I2C_STAR bic.b #SCL+SDA,&P4DIR
bis.b #SDA,&P4DIR
bis.b #SCL,&P4DIR
ret

24cxxx上接的上拉电阻 使SCL和SDA 2个管脚初始时为高电平 ,那么 bic.b #SCL+SDA,&P4DIR 这条语句是 Pn口 为 IN 了, 那么 P口上 为高电平对吗 ? 接着 又使 P口 为 输出 ?
能帮助我 理解 一下这3句话的意思吗 。

网友:
icecity2001,没有必要非按照他的做,你按通常的方法作也没问题。控制端口的方向来达到高低电平的转换有利于测试从器件的应答位,其实不测一样可以。我的程序里就没有检查应答位,你默认它有就行了。

网友:
状态:SCL,SDA有上拉电阻,可以到Vcc. SCL+SDA对应的P4OUT内容是0.
1) bic.b #SCL+SDA,&P4DIR
SDA和SCL配置成了输入,管脚输入模式时是高阻抗的,因此外面的上拉电路,将SDA和SCL线上拉到"高".
即SCL="1", SDA="1".=>时钟线为高,数据线为高.
2) bis.b #SDA,&P4DIR
SDA管脚配置成了输出低,因此上拉的那个电阻等同对地导通,SDA线是"低".
即SCL="1",SDA="0".=>时钟线为高,数据线为低.
*********即在时钟线为高期间,数据线产生了一个下降沿.==> I2C的启动时序要求.
3) bis.b #SCL,&P4DIR
同上2),此时SCL="0",SDA="0".总线已经启动了,时钟可以置低了.

接下来,你可以读写了.

网友:
谢谢 各位的帮助,小弟刚开始用不太明白。希望以后多多指教呀。

网友:
当然不能不监测应答,EEPROM也会出错的,例如读写次数超过极限,EEPROM偶然性的通信失败,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那就是说 应该等待应答 才能进行下一步骤。那  guoyan 说 不用 应答,默认旧行呀 程序也照样可以。

网友:
引用:

那就是说 应该等待应答 才能进行下一步骤。那 guoyan 说 不用 应答,默认旧行呀 程序也照样可以。
在吗?是不是写错了名字啊?我什么时候说的啊?

网友:
检测应答是为了监测EEPROM或通信有无故障,如果不加以监测,可能会出现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大哥:从器件的应答可以不检测,我没说主器件的应答位不发送呀,

从器件的应答位延时一段时间即可,主器件的应答位必须发送。

网友:
SIR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
你说的是 当主件发送了 数据后 接受的从件 必须产生一个“应答” (也就是说将 SDA 线拉低)

当主件接受了 数据后 主动发出 应答

网友:
能说说  在 TIMER 中   捕捉和比较   定时   等功能的区别吗 ,你门使用时注意的  东西 ,我最近用的 时候老是出毛病 ,请各位 用过的 仁兄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