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149最多可以模拟多少个串口啊?

楼主(2004-12-20):
请问高手149最多可以模拟多少个串口啊?
我现在知道用ta定时器可以模拟出三个串口,还有没有办法模拟更多?
定时器

网友A:
不知道 TimerB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 的 话又可以 模拟 7个 串口了

网友B:
模拟的时候TA,TB要同时用吧?三个,加本身的两个(14X),共五个。应该也可以用通用I/O模拟吧,数目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对阿,我现在正在考虑tb可不可以用,我看了资料估计应该可以的,因为他有捕获收入和比较输出。不知对不对,望回答或讨论。

网友D:
要那么多串口做什么用???

网友E:
我也正在研究啊。只见过有人扩展到5个。有个问题搞不明白,就是他这五个串口是不是能够同时工作,最大波特率能到多少。

网友F:
怎么能模拟 那么多呀

网友G:
我做过3个的可以并行通信,波特率1200
考虑最坏的情况两路通信同时发生,那么大约有2000(8M,最大位偏移1/4)周期
那么就看中断里要作多少处理了,处理越少SOFTWARE OVERHEAD IS LOWER,
可见波特率越慢可以模拟的口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