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关于C程序的一个初级问题

楼主:
本人是msp新手,想请教斑竹一个很初级的问题:我在调试简单的Timer产生时钟信号的C程序时,中断程序处出现“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程序结束处出现“expected a ';'"的错误,该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及开发”P155中的例子,我试了一下其他中断程序,情况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
先定义一下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
}

网友:
程序结束处出现“expected a ';'"的错误---------没有冒号.

网友:
冒号的问题吧

网友:
改了中断函数写法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不同版本对中断函数的格式不同

网友:
新版本的IAR对中断函数格式要求不一样

网友:
为什么不同的版本中断函数名不一样呢,这算不算本身的设计缺陷?????

网友: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多人啦!
尤其是那些从1.26向高版本过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