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DC模拟输入典型电路

楼主:
我用电流互感器采集交流(工频)电流,在衰减器上得到交流电压后,进行AC-DC转换后送入MSP430F435的AD输入,输出码(4096)跳变十分严重,跳变达到几十个字。那位大虾能提供解决方案?先谢了!!!

网友: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可能你的电路没有设计好。另外直接可以计算交流电流的。哈哈

网友:
说得不太清楚。

网友:
二楼的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二楼的,我问你话呢?

网友:
你干嘛去了?

网友:
那位大虾能提供解决方案,必有重赏!!!

网友:
用运放代替ac-dc,把(在衰减器上得到交流电压后)电压提升到dc,在一个周期内采样几十次,然后计算平均值

网友:
对,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先将地电位抬高,然后多次采样,求平均值

网友:
交流电流测量有常规的做法,将5A或1A的电流信号转换为小信号的电压信号,抬高电平,即可送A/D口,这种方式的精度不是很高,如要达到千分之5就比较难。

网友:
8楼你好!我现在用的就是你说的这种方法,我需要最终显示的是有效值。

网友:
BJKBJ,干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