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原理图转化为PCB板的问题

楼主(2005-01-16):
【讨论】关于原理图转化为PCB板的问题
我现在画的板出了点问题,想求助一下:
在我画好了原理图后,各个封装也封装好了,在生成网络表格后,PCB板老报错说什么NODE没发现,但我原理图是明明连接好了的啊,而且更怪的问题是,同发生在和二极管相连的器件上,为什么啊?谁能告诉我?开始我怀疑二极管的引脚的问题,调换引脚后还是报错,真郁闷啊!
求求你们帮帮我啊!明天要交差了!
二极管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做pcb???

网友B:
二极管的pcb引脚好像是a和k,不是1和2。所以不对

网友C:
是不是我在自己画的二极管中定义的引脚为a和k才对,而不是1和2?
我用的是PROTEL99画的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线画的 太长了。和 元件重叠了

网友E:
引用:
二极管的pcb引脚好像是a和k,不是1和2。所以不对
正解!

网友F:
对,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把原理图上的A、K改成和PCB图上一样的1、2就行了

网友G: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H:
要是用PROTEL99或PROTEL99SE,检查PCB设计板中的PCB元件封装库是否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