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

楼主(2005-01-12):
实时时钟
我用BT产生秒中断,在中断里处理时间可以吗?是不是会处理的太多,我的单片机主要在LPM3状态.我觉得中断里处理的东西应该尽量少,还有我有一个按键中断,我应该怎么处理,按键主要是显示日期之用.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按键

网友A:
处理时间完全可以在中断中进行
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显示
一般应在中断中加 _BIC_SR_IRQ(LPM3_bits);跳出低功耗
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位,调用相应程序。
不过,静态显示也可在中断里进行。

网友B:
谢谢!我打算利用按键实现日期显示,三秒钟,回到时间显示。我使用汇编写的,对时间的处理好象有点麻烦。

网友C:
如果你说的处理时间就是实时时钟功能,顶多几百个指令周期,中断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