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单通道多次转换是进入中断一次还是多次

楼主(2005-01-12):
请教版主及各位,单通道多次转换是进入中断一次还是多次
请教版主及各位,单通道多次转换是进入中断一次,在中断服务程序连续转换还是多次进入中断,每中断一次进行一次转换???
通道
程序

网友A:
每转换完一次,就进入中断读转换结果.
或者用序列指向同一个通道,一个序列转换完之后再进入中断.

网友B:
那就是多次转换就多次进入中断吗
引用:
每转换完一次,就进入中断读转换结果.
或者用序列指向同一个通道,一个序列转换完之后再进入中断.

网友C:
对啊,用中断方式来读出结果,不读出结果,就被下次转换冲掉了.

网友D:
或者用序列指向同一个通道,每次转换放在不同的ADCMEMORY,序列转换完之后再一次把所有结果读出来

网友E:
谢谢各位!!
引用:
或者用序列指向同一个通道,每次转换放在不同的ADCMEMORY,序列转换完之后再一次把所有结果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