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助!!急!!!!

楼主:
请问:我现在自己做一个430实验板.
我在集成板上焊好了MSP430F147芯片,外围电路也很简单,主要是晶振模块,电源模块,电源模块输出有3V和5V,请问外围电路这样设计就能使芯片工作了吗?就可以对芯片进行读写了,是不是呀?

网友:
晶振都可以不要(内带),只要把芯片焊好,再加上电源就行了,当然如果要下载和调试程序的话,还得有Jtag接口

网友:
MSP430的芯片作的很绝

网友:
如果是做实验的话,最好是加点LED什么的,不然怎么观察,就光下载有什么用呢?要能调试程序

网友:
实话!大实话!!

网友:
【讨论】有道理!

有道理啊,我为了以后的方便,还是加了晶振和12V转为5V,3V的外部电源,
为了了解程序的运行情况,另加一个看门狗,同时也做了一个JITAG烧程序的接口,
请问各位大虾,能不能再提点好的建议?

网友:
可以把IIC,SPI,UART也加上去.

网友:
还缺少一个LCD,能加个12864显示模块就最好了,那才是lierda的学习板的样子~~~

网友:
我用的是147,有三个电源,三个都加上电压吗?

网友:
有谁做成功了哪个版本了不?现在有好多的PCB版本啊,谁给提供一个做成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