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
看了以前的不少中断的贴子

有的说: " 430的中断系统和51核的差别比较大的。嵌套是不分优先级的,只有在多个中断同时竞争时,这个优先级才有意义。
基本定时器的优先级最低.430的优先级只有在同一机器周期内同时发生多个中断或退出中断后有多个中断等待相应时才起作用,这点和51的不一样,不管中断优先级高低如何,只要在中断中没有打开总中断开关,都要先执行完当前中断才执行其他中断;如果在中断中打开总开关,任何优先级的中断都能中断当前中断."

有的说: " 只有高优先级的中断源,才能中断底优先级的的中断源。"
"如果正在执行高的,有低的发生时,应该执行完高的,再执行低的."

那么在执行高优先级中断时,如果有低优先级中断到底能不能打断高级中断呢???

请专家来解释一下关于中断嵌套与不嵌套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吧!!!

网友:
我认为是第一种说法,
理论(英文430开发向导)加实践(自己编中断程序),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
但我理论实践都没认真弄过,不敢肯定。

网友:
所有贴子看完了,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多!

网友:
只有高优先级的中断源,才能中断底优先级的的中断源。"
"如果正在执行高的,有低的发生时,应该执行完高的,再执行低的."

网友:
1)430默认的是关闭中断嵌套的,除非你在一个中断响应程序中再次EINT;
2)当进入中断程序时,只要不在中断中再次开中断,则总中断是关闭的,此时来中断不管是比当前中断 优先级高还是低都不执行;
3)若在中断A中开了总中断,则可以响应后来的中断B(哪怕是比当前中断A更低的中断),B执行完再继 续执行A。注意:进入中断B后总中断同样也会关闭,如果B中断程序执行时不需响应中断C,则此时也 要开总中断,若不需响应中断,则不用开中断,B执行完后跳出中断程序进入A程序时,总中断会自动打开;
4)若在中断中开了总中断,后来的中断同时有多个,则会按优先级来执行
5)对于单源中断,只要响应中断,系统硬件自动清中断标志位,对于TA/TB定时器的比较/捕获中断,只要访问TAIV/TBIV,标志位被自动清除;对于多源中断要手动清标志位,比如P1/P2口中断,要手工清除相应的标志,如果在这种中断中用"EINT();"开中断,而在打开中断前没有清标志,就会有相同的中断不断嵌入,而导致堆栈溢出引起复位,所以在这类中断中必须先清标志再打开中断开关.

网友:
说的很经典,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异议了。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我怎么没在什么书上看到呢

网友:
多问一句,在自己的中断里开总中断,是不是也能被自己的再次中断了?

网友:
lz13
"多问一句,在自己的中断里开总中断,是不是也能被自己的再次中断了?"

哇,那是不是快乱套了??

网友:
清楚了就不乱了

网友:
中断里又入中断,这样的中断是否叫重入中断了

网友:
中断里再加中断,就要重开总中断了,不然不会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