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中断标志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URXIFG为1时执行接收中断,读URXBUF(A =URXBUF)后URXIFG自动清零,若中断服务程序里没有读URXBUF,那么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例如只在里面设置FLAG=1)后URXIFG自动清零吗?
有哪位大侠用中断服务程序来发送吗?我看到的都是在主程序里做发送。

网友:
读URXBUF,URXIFG才会自动清零

网友:
读的时候是自动读的吧,从没看到过类似A =URXBUF这样的语句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A =URXBUF,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主动发送,中断接收的!!

网友:
能不能中断发送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然有发送中断向量干嘛

网友:
我用C-SPY做实验的时候,当刚进入接收中断的时候,U0RXBUF就被清0了,真是纳闷???

网友:
清0?不会的是接收到的就是0吧

网友:
清华那本书什么名字?最近看430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书真这么好吗?希望是。望告知书名,谢谢!

网友:
<<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沈建华等编著.
清华出版社出版.
2004年11月第1版.

网友:
清华出版的,书名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