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大侠帮手看一下是不是我的F412坏了

楼主(2005-01-22):
【求助】请各位大侠帮手看一下是不是我的F412坏了
Sat Jan 22 2145 2005: Target reset
大侠

网友A:
您是第一次使用?还是以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第一次正常,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亚!
不过我以前有个片子烧掉了,仿真的时候说的是:不能识别片子
没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
你要不看看电压多少,是不是片子烧了

网友D:
今天试了另一个F412都一样,偶然有
Sun Jan 23 2038 2005: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verage.

网友E:
这应该不是片子的问题,重装一下IAR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