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口输入输出问题(急)!!!

楼主(2005-01-18):
【求助】I/O口输入输出问题(急)!!!
各位大侠:如果我一位I/O口即要写数据又要读数据,那我的这位I/O口是否要经常转换输入输出方向。比如从I/O口读数据前设置PxDIR=0xff;从I/O口写数据前设置PxDIR=0x00;
请求帮助,谢了!
数据
问题

网友A:
是的,可以用PxDIR|=BITx;PxDIR&=~BITx;这样更方便,不改变其他I/O口的方向

网友B:
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用法?真的能进行输入和输出吗?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网友D:
不是吧!读数据应该是从PxIN吧,但PXDIR应设置成输入模式,PxDIR=0x00

网友E:
读数据是用PxIN,PXDIR应先设置成输入模式PxDIR&=~BITx。
输出是用PxOUT,PXDIR应先设置成输出模式用PxDIR|=BI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