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语言中字符串的处理.

楼主(2004-11-15):
有关c语言中字符串的处理.
我是一个430得初学者,对430c语言中的字符串不是很理解,查资料后知道需要使用字符数组和指针可以实现,但是现在对字符串的赋值不是很清楚,书上所只能一个一个数组元素的赋值,不能给数组整体赋值,我感到很不方便,请教各位大虾,再430c语言中是否有像vb中的一样,能不能直接给字符串变量赋一个字符串,另外可不可以对字符串整体进行比较,而不用一个一个字符比较,谢谢。
C语言
大虾
字符串
初学者
元素

网友A:
引用:
我是一个430得初学者,对430c语言中的字符串不是很理解,查资料后知道需要使用字符数组和指针可以实现,但是现在对字符串的赋值不是很清楚,书上所只能一个一个数组元素的赋值,不能给数组整体赋值,我感到很不方便,请教各位大虾,再430c语言中是否有像vb中的一样,能不能直接给字符串变量赋一个字符串,另外可不可以对字符串整体进行比较,而不用一个一个字符比较,谢谢。
char *s="ABC";
关于整体的比较可以使用string.h库函数。

网友B:
谢谢,可是赋值是在定义指针时赋的值,我想问的是,先定义了指针,char *s之后,如何给s整体赋值,好像S="abcde"不行,另外,如何给s赋一个汉字串,如同s="谢谢你",麻烦版主了

网友C:
为何不回复

网友D:
用"string.h"中的库函数strcpy,即可实现

网友E(2005-01-21):
对啊,,strcpy就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