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求助】1611的问题

网友(2005-01-21):
【求助】1611的问题
我在调试msp430f1611,现在在调试串口,但是由于手上没有1611的资料,想问问1611和149的串口使用有区别吗?
资料

网友A:
没有区别

网友B:
?那怎么我将我在149下调试通过的程序,下载到1611就不好用呢?
发出去的数据应该是出现了错误,设置的是9600,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没道理呀

网友C:
下午我仔细的调试了一下,发数据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接受数据程序有问题,我使用的是 中断方式,程序总是在中断部分死循环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1&URXIFG0)==0)/
{
DOG();
}
Rxd_manage();
}
这就是中断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清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