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ASH存参数编程?

楼主:
比如我想在flash地址0x1000写每次改变的变量unsigned int para

在上电时取这个参数para

怎么编程?

我怎么总也存不上……

有一个调试时的问题,因为要把握的试验板断电、重新上电才能检测flash是不是正确存了参数,但在c-spy环境下,一旦试验板断电,c-spy也就error中断了,这样para的参数在c-spy下就看不了了,这个小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是要把数据存到ROM中吗

网友:
#define DATA_FLASH_ADDR (0x1000) // flash info seg B 地址

//写信息
{
unsigned char *pcFLASH;
unsigned int *piFLASH;

_DINT(); // 禁止中断, 读写FLASH时要屏蔽中断, 以免产生错误

pcFLASH = (unsigned char *)DATA_FLASH_ADDR;
piFLASH = (unsigned int *)DATA_FLASH_ADDR;

// 擦除信息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FCTL1 = 0x0A502; /* ERASE = 1 */
*piFLASH = 0; /* erase Flash segment */

_NOP();

// 写信息
FCTL1 = 0x0A540; /* WRT = 1 */
//
*pcFLASH = module.addr_id;
//

_NOP();

FCTL1 = 0x0A500; /* WRT = 0 */
FCTL3 = 0x0A510; /* Lock = 1 */

_EINT(); // 允许中断
}

// 读信息
{
unsigned char *pcFLASH;
pcFLASH = (unsigned char *)DATA_FLASH_ADDR;

module.addr_id = *pcFLASH;

}

试试,我用没问题。

网友:
另外注意,对于int型要存在偶地址开始的存储空间上,ok

网友:
3ks!我试试!

关于调试技巧呢?

有一个调试时的问题,因为要把握的试验板断电、重新上电才能检测flash是不是正确存了参数,但在c-spy环境下,一旦试验板断电,c-spy也就error中断了,这样para的参数在c-spy下就看不了了,这个小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是将程序打断后,拔掉JTAG,在将目标板断电,这样IAR一般不会提示出错时间久了才会提示出错,但重新连上JTAG加电后
点IAR的复位按钮程序从头开始运行
我都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引用:

我是将程序打断后,拔掉JTAG,在将目标板断电,这样IAR一般不会提示出错时间久了才会提示出错,但重新连上JTAG加电后
点IAR的复位按钮程序从头开始运行
我都是这样子做的
可是一旦复位,还是看不了flash是否保存了阿?

网友:
建议:Flash的调试必须同时进行,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
WDTCTL=WDTPW+WDTHOLD;
GetFromFlash();
whlie(1)
{
m=0x02;
S××eToFlash();
WDTCTL=WDTPW+WDTSSEL0;
for(i=0;i<10;i++)i=2;
}
}
虽然这个程序的思想不是很好,但是用来检测FLASH的数据保存(结合断点的设置)还是很有效的,仅供参考!

网友:
void Flash_wb( char *Data_ptr, char byte )
{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FCTL1 = 0x0A540; /* WRT = 1 */
*Data_ptr=byte; /* program Flash word */
while(FCTL3&BIT0==BIT0);
FCTL1 = 0x0A500; /* WRT = 0 */
FCTL3 = 0x0A510; /* Lock = 1 */
}

写入时:
Flash_wb((char*)ADDRESS,VALUE);

网友:
在试验板上搭接一个显示电路,把flash中的数据显示出来看

网友:
已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