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帮看下RAM的问题

楼主(2005-01-21):
【求助】斑竹帮看下RAM的问题
我用的是F123,使用汇编语言编程AQ430开发;
跟踪调试发现02F4H~02FFH(RAM最后10 个空间)的发生变化,而我未对该空间进行任何操作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空间
开发

网友A:
你的堆栈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网友B: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在问个问题,我定义堆栈后,马上把所有RAM清零,会影响堆栈吗

网友D:
结果无法意料

网友E:
.pseg code,abs=0F000h
RESET mov.w #30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执行后
02FEH值为0F00H .pseg code,abs是不是定义代码开始地址,程序把地址值压堆栈吗?

网友F:
是的,
这是AQ430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