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波特率能达到19200bps吗?

楼主(2005-01-28):
MSP430F149的波特率能达到19200bps吗?
MSP430F149的波特率能达到19200bps吗?
MSP430的那一款单片机能道19200bps的波特率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波特率

网友A:
波特率都能达到19200bps或更高

网友B:
那么你能告诉我是如何达到19200BPS的吗?是用外部晶振实现的吗?我现在用的是32768MHZ,是否能达到这么高的波特率呢?

网友C:
32768HZ的外晶应该不够,但用F4XXFLL+后应该也可以

网友D:
f149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449我测试过
可以到384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