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不会复位怎么办

楼主:
看门狗不会复位怎么办,我用的是MSP430147,究竟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呢?

网友:
外部复位电路如何??
14X复位不好!
有时还需要复位芯片

网友:
急得哭鼻鼻了吧!

网友:
看门狗用的时钟是哪一个,ACLK还是SMACLK,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看门狗用的时钟是ACLK,晶振应该是起振的,因为程序正常运行时就是用的外部晶振啊,看门狗的作用不就是在程序跑飞时进行复位的吗,怎么当程序跑飞时不会复位呢,但是我自己加了几个延时,看门狗还是会复位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程序跑飞时不会复位呢,能举几个例子吗?

网友:
哦,你的晶振用的是多少?

网友:
我看不是看门狗没复位,是WDT复位了之后系统没有复位好,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晶振是32。768K的。如果是复位电路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自己加了几个延时,看门狗还是会复位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程序跑飞时不会复位呢,能举几个例子吗?

网友:
可能是你的程序仍在喂狗。
我只遇到过14系列上电不好时出现过死机,别的时候从未遇到过死机

网友:
你怎么知道跑飞了?是不是用的定时器喂狗的?

网友:
不是的,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喂一次,在串口接收中断时也喂,当我用C-SPY试验时,就可以看见程序跑飞了

网友:
复位电路好好检查一遍。看门狗的设置看看

网友:
好像用定时器喂狗也会出现不能复位现象,可能xzm0662的信息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不是的,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喂一次,在串口接收中断时也喂,当我用C-SPY试验时,就可以看见程序跑飞了
你是怎么实现每隔一段时间喂一次狗的?还有,程序跑飞是程序的事,和看门狗没有关系,在程序跑飞时有什么程序可能在正常运行,特别是中断程序,在正常运行的程序中有没喂狗的指令?去找一些有关看门狗使用方面的文章看看,也许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不是的,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喂一次,在串口接收中断时也喂,当我用C-SPY试验时,就可以看见程序跑飞了
在串口接收中断时不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