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看门狗已经打开了,可是程序还是会莫名其妙的跑飞,看门狗确没有复位,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那你把WDT关掉呢?试试
应该是程序问题!贴出来看看

网友:
我的程序比较长,你能不能大概分析一下是程序那方面的问题会造成看门狗不会产生中断呢?

网友:
可能不是WDT不复位,而是复位电路不好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能具体分析一下是程序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你不把程序贴出来,谁知道呢?要不自己作个小试验,验证一下wdt会不会复位,如果不会,就是你的硬件电路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当然会复位了,我就是问程序跑飞之后为什么看门狗不复位,如果是程序问题,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如果看门狗设定好了,那么程序跑飞之后它就应该复位啊

网友:
1\在没有看门狗时程序跑飞时就应该检察程序的有什么问题.
2\在程序跑飞时是不是还会去喂狗,如果一直喂狗不饿怎么给你看门,所以不要满地丢狗食.

网友:
补充:注意一下喂狗引脚的方向,请务必确认其端口状态为输出。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程序跑飞是什么样子,
不过在程序比较重要的地方加延时可能会避免你说的那种情况
总之不要在程序跑飞的时候还喂狗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外部看门狗,用示波器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问题都没说清楚就指望别人给你解决,我说百分之九十是程序问题.这里的斑竹,热心朋友道都说在点子上,应该自己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看门狗有两种功能,一是看门狗,计数完成后会产生RESET中断,即系统重新启动;另一是定时器,计数完成后产生一个中断,有用户自已处理。对你的情况,建议检查一下你是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