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不懂错误原因

楼主:
我按调试后,电脑把程序输入msp430f149里面,然后进度条读完时突然说Mon Jan 24 15:57:38 2005: MSP430.DLL version 1.15
Mon Jan 24 15:57:38 2005: Device : MSP430F149
Mon Jan 24 15:57:51 2005: Loaded module
Mon Jan 24 15:57:51 2005: Target reset
Mon Jan 24 15:57:51 2005: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verage.

请问谁知道什么原因啊
早上还好好得

网友:
什么版本?

网友:
我也不解,没遇过,你重试或重起后效果如何?
还会出现什么现象,不访试试,再来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什么版本?
3.10A

网友:
引用:

我也不解,没遇过,你重试或重起后效果如何?
还会出现什么现象,不访试试,再来讨论一下。
已经连续碰到好几次了
连续两天下午刚开始弄好好的,两三个小时后就不行
重启也不行

网友:
你换过芯片没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不过有时仿真器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再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吧。我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不过我的仿真一切正常牙,没有任何问题呀!而且用的版本和你的一样压

网友:
引用:

我按调试后,电脑把程序输入msp430f149里面,然后进度条读完时突然说Mon Jan 24 15:57:38 2005: MSP430.DLL version 1.15
Mon Jan 24 15:57:38 2005: Device : MSP430F149
Mon Jan 24 15:57:51 2005: Loaded module
Mon Jan 24 15:57:51 2005: Target reset
Mon Jan 24 15:57:51 2005: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verage.

请问谁知道什么原因啊
早上还好好得
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吧。我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不过我的仿真一切正常牙,没有任何问题呀!而且用的版本和你的一样压
恩,谢谢,我也查出原因了,是那台电脑太旧了,一编译就会发生近乎死机的状况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处理的方法是重新建立了一个项目,就好了

网友:
理解都不是太深刻,code coverage 可以在option中设置,如果没有设置采用其默认值,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而说电脑太旧,这种说法很牵强,而换个项目也是指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