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编译错误的问题 急!!!

楼主:
我在使用msp430编译软件时发生的问题:
本来使用的4k限制版,因为超过了4k就找了个无限制的,结果在4k限制版编译通过的程序,在无限制版中发生了错误。出现了n个错误!找了几个错误,大家看看是为什么?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65]: expected a ";"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__data frq_data_send" (declared at line 165)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版本?是否还有信息?

网友:
不同的版本,就有不同的写法,就像环境不一样,中断函数的名字也不一样,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两个不同版本下定时器初始化时寄存器的名称不同)建议从程序入手修改~~~~~~~

网友:
用的是msp430 V2.10A PJ版

所有信息如下:
Compiling

050223.c
icc430.exe -I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 -I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
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CLIB\ -o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common\bin\
Debug\Obj\ -s2 --no_cse --no_unroll --no_inline --no_code_motion --debug -e J:\dbd\050223.c

IAR MSP430 C/EC++ Compiler V2.10A/W32
Copyright 1996-2003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65]: expected a ";"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clared at line 153)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void lcd_wr_data(int)" (declared at line 162)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__data frq_con_data3" (declared at line 178)
Error[Pe028]: expression must h××e a constant value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__data frq_data_send" (declared at line 186)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declared at line 28 of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intrinsics.h")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data P1OUT" (declared at line 243 of "J:\
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__data led_i" (declared at line 182)
Error[Pe065]: expected a ";"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data TXBUF1" (declared at line 439 of "J:\
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028]: expression must h××e a constant value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error-type> TXBUF1" (declared at line 1184)
Warning[Pa034]: initialized varia××e can not h××e __no_init attribute, discarded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error-type> TXBUF1" (declared at line 439 of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148]: varia××e "TXBUF1" has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error-type> TXBUF1" (declared at line 439 of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148]: varia××e "TXBUF1" has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Error[Pe028]: expression must h××e a constant value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void __ena××e_interrupt(void)" (declared at line 29 of "J:\Program Files\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intrinsics.h")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data P4OUT" (declared at line 286 of "J:\
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data P5OUT" (declared at line 299 of "J:\
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error-type> TXBUF1" (declared at line 439 of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148]: varia××e "TXBUF1" has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e with "<error-type> TXBUF1" (declared at line 439 of "J:\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3.2\430\INC\msp430x14x.h")
Error[Be01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object must h××e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and be const or __no_init)
Error[Pe148]: varia××e "TXBUF1" has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网友:
这可能是您程序是以前在老版本下编写的,现在用的是新的高版本吧!

网友:
还是无法断定是什么错误?我也是这个版本,如果可以,可将程序发到信箱,编译看是什么错误。cao456@263.net

网友:
一般说来,这些错误是C程序本身的错误或编译环境的问题,与4k不4k无关,具体的你可用鼠标点一下错误代码,看跳到具体出错之处,再仔细检查。另我看了一下出错提示很多是针对头文件“msp430x14x.h”,你可以做相应检查。

网友:
程序已发过去了,请帮忙,谢谢!

网友:
是新就版本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记得把中断函数格式改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在结束行上没有一个新行的警告,我现在还没找出原因!大家谁知道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在结束行上没有一个新行的警告,我现在还没找出原因!大家谁知道啊?]

-----------这种情况是一个警告,没有影响。可在源程序最后一行完毕时,加以回车换行即可。

网友:
将3个中断修改即可,
//interrupt[UART1RX_VECTOR] void usart1_rx (void)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RX(void)

网友:
THANK YOU!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