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的两根通讯线可以和液晶显示驱动线分用么?

楼主:
E2PROM的两根通讯线可以和液晶显示驱动线分用么?(我同时用到了液晶显示,但是分时复用)在不显示时我可以用段线去控制往E2PROM中写数据么?

网友:
不能简单的联接,因一般的液晶显示没有片选,而液晶显示的数据有可能与E2PROM的地址相同。可用HC244分时复用,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4个引角分别连接。

网友:
做LCD显示的时候,功能选择引脚已经选择作为显示.做E2PROM 时LCD不显示应该不影响的.再说引脚本身就有复用功能不应该用到244呀.我说的有道理么?

网友:
LCD和E2PROM 的型号?有片选信号?

网友:
MSP特点就是复用,我感觉没必要用244.E2PROM为24C08,LCD为自己定做的26引脚.

网友:
任何一种单片机引角都可并接多个芯片或设备,问题是怎样分时控制每次只能一个芯片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
我没用过24C08,不知道他在实际过程中怎么工作的,所以请教一下能不能把它的引脚和其它功能口复用>?

网友:
24C08的复用一般是和24C系列,只有一个A2进行设置,是用输入的数据地址进行识别。和液晶复用不太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