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谁有AD12序列重复采集的程序 啊 ?
litiantao
litiantao

网友A(2004-12-27):
谁有AD12序列重复采集的程序 啊 ?
序列重复采集时,需要判断最后一通道的中断位吗?
是不是吧AD12MEM中的数据读走以后
它会自动再去采集啊
数据
程序
通道

网友B:
你是用采样定时器采样,还是外部信号或SC来启动采样吧呢?

网友C:
引用:
你是用采样定时器采样,还是外部信号或SC来启动采样吧呢?
我是用它的SC
我是这个样子理解的
我不用AD中断
采用查询的方式
停止的时候是不是只要CONSEQ等于0,把ENC也关掉
可以吗?

网友D:
如果最后一个通道转换完成,只要把ENC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E(2005-02-21):
斑竹,如果是用定时器ta或者tb呢,怎么进行重复采集呢?还有就是采集次数怎么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