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WorkBench怎么生成可烧的.hex文件?[求助]

楼主(2005-02-20):
IAR WorkBench怎么生成可烧的.hex文件?[求助]
IAR WorkBench怎么生成可烧的.hex文件?
我用 XELTEX的3000U 烧片子,在IAR WorkBench里找不到可以烧录的选择?那位告知一下,
万分感谢!
是不是需要用其他软件来做?IAR WorkBench只能来调试 或者用jatg口来输入编译完的程序???
其他
软件
程序

网友:
好像是不提供,只能用jatg口来编程编译完的程序

网友A:
用IAR EW430或AQ430生成.TXT文件,然后用编程器来下载程序并加密.

网友B:
IAR只能生成TXT文件

网友C:
要目标码生成*.hex ,可以这样选择:
Project---option--XLINK--outpt下,先选择Format---other---nec或其他,您可以看见output files的选项的输出文件格式就会改变,当选择到您需要的格式可锁定输出。

网友D:
引用:
用IAR EW430或AQ430生成.TXT文件,然后用编程器来下载程序并加密.
XELTEX的3000U支持jtag吗?或者430fxxx支持并行编程吗?

网友(2012-07-16):
似乎应当是 tx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