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 Segment CSTART must be defined ,怎么处理?

楼主(2005-02-01):
出现 Segment CSTART must be defined ,怎么处理?
出错信息如下:
Fatal Error[e72]: Segment CSTART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该怎么处理呢?是新版的带WorkSpace的IAR编译环境。
信息
definition
option
error

网友A:
没人回我?

网友B:
把LINK设置里的相应选项去掉就好

网友C:
编译你的连接文件,就是.lnk文件,使用-Z(CONST)CSTART=8000-10000,后面的数字是你的单片机的内存地址

网友D:
引用:
把LINK设置里的相应选项去掉就好
是Option选项中的XLINK设置吧?去除哪个选项呢?我只是按出厂设置,并加选了XCL file name

网友E:
引用:
编译你的连接文件,就是.lnk文件,使用-Z(CONST)CSTART=8000-10000,后面的数字是你的单片机的内存地址
具体怎么加?在哪儿加呢?

网友F:
在General中选择Assember only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