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的晶振频率上限是多少!

楼主:
430单片机能接的高频晶振最高可以到多少?
我现在接的是8M的,想再接高点,不知道它最高能接到多高!
请回帖,谢谢!

网友:
你做啥耶!8M还不够,采集速率都到了200K次/秒。

网友:
是啊,,弄那么高做什么???慎重考虑啊!

网友:
指令可以跑16M

网友:
把外围模块的时钟设成8M,CPU我试过16M。没有任何问题的。再高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把外围模块的时钟设成8M,CPU我试过16M。没有任何问题的。再高就没有试过了。
太高了点吧???430本来抗干扰能力就不太好,跑那么快,很容易出问题的吧?个人认为可以适当高一些,但是16M我想都没有敢想!!!

网友:
16M?不会把 我用10M的有源晶振就已经经常不工作了 8M就毫无问题

网友:
16M都用个一段时间发觉稳定性差.......

网友:
用以后的MSP430F2XXX不差不多

网友:
CPU的速度太高,会使功耗增大,抗干扰性能下降的,要慎重啊!

网友:
所以说嘛,这就是一对矛盾!

网友:
我用的晶振是8M的,但我总感觉速度太慢,主要反映在液晶的显示汉字的速度上,以前用196设计的,速度比这个要快(12M晶振),程序结构一样,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帮我解决一下速度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功耗和速度、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呀!

网友:
我线在用的是9.84M呵呵

网友:
廉价、低功耗是MSP430系列的主要买点!

老兄 ,要是追求速度可以选择 DSP 或OMAP!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