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JTAG调试在台式机上一切正常,笔记本就不行了!

楼主:
是否因为笔记本LPT口驱动能力不足?我已经将BIOS里面并口设为ECP模式,我的笔记本并口外接其他外设也正常。在JTAG适配器里面看到有个EXTPOWER预留口,外加5V也不行。
在台机上,不论并口是否连接好,启动CSPY都会有“Initing。。。”的提示,持续几秒后开始下载或报错。而在笔记本上,不出现初始化画面,直接报错“init.. fail”。
软件都是同一版本(2.1版,升级了最新芯片支持),唯一的区别是台机装的Win2K,笔记本装的WinMe。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是否因为设置原因?

网友:
这是笔记本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你买一个USB转LPT口的 线就应该没问题了

我同事就是这么做的 他的笔记本没有LPT口

网友:
楼上的,能否告知那里可以买到USB转LPT口的线,我在西安,好象这个东西不太好买
谢谢~~

网友:
我开始也是一样,后来好了.在WINME中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否说的具体点,传授点经验哦!

网友:
那种转接线我用过,假的,没用!!还挺贵的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那种USP转USB转LPT口,USP转232之类的转接线,他们的驱动都不是很好的,所以性能也有所大打折扣的。建议在购买的时候,最好能找到好的驱动(最好是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