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9的ADC

楼主(2005-03-20):
关于149的ADC
请问各位大侠,当149的8根外部模拟输入不够用时,是不是可以用A8及A9来采样外部的模拟输入,如果可以,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好像不可以。A8,A9是内部使用的,一个是测温的,一个是欠压检测得,如果8个通道不够那你只有扩展了。

网友:
A10才是测温的呀
我上次好象看到说是可以的,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B:
好象A10可以,但是测的不准确

网友C:
反正一共10根通道,最后两个是芯片自身使用的。你可以用而且不占用其他的通道,你也可以不用。让他们空闲。

网友D:
可以的,设置跟其他通道是一样的,只是要注意参考电压VR+只能选内部的2.5(1.5)或××CC,VR-选地

网友E:
SREF 与那个 内部参考电压什么关系呀?
我可以不用那个1.5 或2.5 就用××cc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