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我用4M得主频怎么才能在纯IO口上获得1M频率脉冲?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我用4M得主频怎么才能在纯IO口上获得1M频率脉冲?
假如系统频率是4M那么一般的一条指令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用下面的程序试试:
#include "msp430x41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SCFQCTL = SCFQ_4M;

P1DIR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direction
P1SEL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MCLK & ACLK

while(1); // Loop in place
}

网友:
斑竹你好!我想在纯IO口上获得1M频率,比如P5.1;你写这个程序不是纯IO口,你是用到了IO口的第二功能.斑竹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否则CPU太忙了,

网友:
一个单片机就干这点事,太浪费了.